EE7.9.2如何在原理图中显示出来器件的管脚序号?

楼主(2019-08-06):
EE7.9.2如何在原理图中显示出来器件的管脚序号?现在图中只有器件管脚的名称,没有管脚序号,多谢了。

网友A:
    设置里面看看

楼主:
    我看下,还是不行,我用的版本是7.9.5,刚用这个软件,还在学习,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看看

    勾上也不行,还是没有显示。

楼主:
    将库里的符号重新更新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