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里的KEEPOUT怎么不显示

楼主(2019-08-06):
如图allegro焊盘里的KEEPOUT怎么不显示,是哪里得设置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图层没打开

网友:
    图层打开了没,颜色设置鲜艳点,就看得清楚点

网友B:
    可能是与焊盘一样大,被遮住了,只开一层试试

网友C:
    可将所有层暂时关闭,只打开禁布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图层没打开

把颜色设置所有层都开着还是不显示,但是重新添加一个一样的焊盘新加的焊盘就有keepout,很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与焊盘一样大,被遮住了,只开一层试试

    keepout大了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将所有层暂时关闭,只打开禁布层

    试过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打开所有图层就知道有没有了,没有就是没画

网友:
    全部层关掉,只打开keepout 就看的清楚

楼主:
    已解决,就是把焊盘先删了在重新添加焊盘就显示出keepout了

网友:
    软件BUG,有时各种莫名其妙的BUG

网友D:
    不会是bug  你看看是不是还是你软件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bug  你看看是不是还是你软件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没发现是设置问题,新添加的焊盘会就显示keepout,但是在封装里面进入编辑焊盘界面,然后重新打开库里的正确焊盘并更新到封装里面去就会发现keepout不显示了。我用的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