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43Khz /483.09Khz 频率输出如何低成本实现?

楼主(2019-08-06):
    需要一个低功耗单片机,发出特定频率PWM,软件说有困难需要很高主频,一般单片机很难分频出来,各位推荐一下实现方式。频率在485.437Khz  和483.092khz,如果难度大,几十hz的误差可以存在的。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3092
    0.483092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3092
    0.483092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5437
    0.483092
    0.483092

网友A:
    低功耗,看得多低。钥匙之类的,还是普通低功耗单片机,成本体积要求? 超低功耗的前提就是降低工作主频,然后要到这种精度频率,主频低了又不行。具体条件应该非常敏感的吧,但到什么级别的要求说个大概。 还有就是看你需要这个频率是要玩什么,比如定制2个频点最小倍数的晶振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看得多低。钥匙之类的,还是普通低功耗单片机,成本体积要求? 超低功耗的前提就是降低工作主频, ...

定制晶振+PLL,实现多种倍频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晶振+PLL,实现多种倍频输出吧

    你这个成本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