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遥视系统缺陷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9-08-07):
    变电站遥视系统缺陷判断及处理

    变电站视频监控系统是综合计算机IP视频技术、视频数据压缩及解压缩处理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相结合的系统,它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结合IP视频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一种监控系统,它采用图像识别技术,能够对各变电站的电路短/断、环境参量、现场状况进行监控和报警,能够实时、直接地了解和掌握各个变电站的情况,及时对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并且操作简单方便,适合电力部门维护使用。系统组成按功能一般分三个部分:前端信号采集系统、通讯传输系统和远程监控系统。

    1.前端信号采集系统

    前端信号采集系统主要包括: 半球、快球及一体化摄像机、环境检测模块(选配)、各种报警探测器(选配)、门禁系统、E1及以太网协议转换器等。摄像机用于采集现场的各种视频信号,利用同轴电缆将采集到的各种视频信号传输至音视频处理单元。变焦摄像机利用云台控制器控制摄像机作全方位运动,使监控主机随意选择画面。部分监控场所需要安装数据采集模块,采集温、湿度等数据。音视频处理单元将音视频信号转换为基于以太网标准的数据包,使摄像机所摄的画面可以通过RJ - 45以太网接口直接传送到转换器或网桥上。转换器或网桥是一种高性能以太网桥,实现 100M 以太网端口与E1端之间的转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2个以太网互联。前端系统主要完成变电站现场音视频模拟信号的采集、数字化、压缩编码。

    2. 通信传输系统

    视频监控前端信号采集系统与后端监控系统通过通信传输系统建立联系,它一方面将前端摄像机,监听头,报警探测器或数据传感器捕获的音视频信号和各种探测数据传往监控端,另一方面,将监控端的各种控制指令传到前端设备多功能***。因此传输系统是双向的,目前借用已有的通信传输线路或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来传输视频监控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要用到专用的信号格式转换、传输或接入设备。在变电站遥视系统中,由于传输距离远,通信设备可以是以太网、ISDN, DDN等形式,传输媒介可以是光纤,微波,E1专线,电话线等形式。

    3. 后端监控系统

    后端监控部分主要完成流媒体数据的解码、存储以及控制、报警、管理等功能,系统应用软件功能主要体现在后端系统中。后端系统一般由监控中心和分布在MIS网上的管理工作站组成。

    二、遥视通道整体概况介绍

    原来遥视通道是通过2兆传输的,2兆传输需要一对协议转换器,如果遥视全站停运消缺需监控中心主站端(章西、韩村、交河、于庄、姚官屯)和站端配合,两端留人(LOS灯是本地,AIS灯是远方),消缺比较麻烦,不直观;现在还有35个站没有切改综合数据网(其中邢庄、郭庄、潞灌、港城通讯没有安装综合数据网),实际需要继续切改的是31个站。其余全部切改至综合数据网,综合数据网判断故障较容易,消缺速度快。

    现在如果全站遥视断开连接的缺陷比较容易消缺了,因为除去邢庄、郭庄、潞灌、港城通讯没有安装综合数据网,其他站一旦全站停运,我们可以直接切改到综合数据网即可,淘汰协议转换器通道模式,剩下的四个站都是传到韩村主站,只需到韩村和站端配合消缺即可。

    综合数据网消缺一般先用ping (如IP地址:3.171.6.154)命令,如能ping通遥视主机(DVR),一般通道没问题。如果图像仍不能上传则应该考虑遥视主机(DVR)或防雷器故障(具体处理下面有介绍)。

    三、摄像头概况介绍

    1.摄像头类型:球机、固定枪机。

    2.摄像头电源类型:直供220伏、交流24伏、直流12伏。

    3.摄像头电源安装注意事项:摄像机属于直流电源供电,直流电源供电距离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超过150米,则带负载能力差,影响摄像机运行。所以电源距离监控屏距离超过150米时,直流电源必须放在摄像机里面;如果电源距离监控屏150米以内时,应放置在监控屏里面,便与维修替换。

    4.摄像头故障判断及处理:首先从摄像头视频线输入防雷器端入手,取下输入线,用“工程宝”测试有无图像。如果“根”上无图像,则去摄像头端寻找故障,拆开摄像头上支架的挡板。

    (1)如果从“根”上就没有图像,则应该去排查摄像头一端故障。拆开摄像头上支架的挡板:

    ①首先测试电源是否有,如电源有,则用“工程宝”测试有无图像(摄像头有输出BNC口),如果无图像,则摄像头坏,更换即可。更换摄像头应按原摄像头设置地址码和速率,接入电源线、视频线和485控制线(“根”上无图像30%是摄像头坏;68%是电源坏、电源接触虚或接触**)。

    ②如果在摄像头端测试有图像,而DVR仍然没有图像显示,则说明视频线断(视频线断占2%),此种情况很少见,除非变电站土建施工时,把线缆弄断,况且近两年变电站遥视施工大部分都用三合一电缆(电源线、485控制线和视频输入线),很少只有视频线断。

    ③如摄像头无电源输入,一是电源坏、电源接触虚或接触**;二是电源线断,根据情况处理。一般用三合一电缆,电源线断的可能很少)。

    (2)如果“根”上有图像,则可能是防雷器的该输入口坏(雷击或其他原因),则切换到其他口做一下试验,看是否有图像?

    ①如有图像则说明防雷器原输入口坏,用备用口即可。

    ②如仍然没有图像则试验DVR输入口是否正常,用同样的方法切换到DVR其他口做一下试验,看有无图像否,如果有图像则说明DVR原输入口坏,用备用口即可。特别注意:DVR口的切换必须通知主站端,进行相应的硬接线入口参数的变更,否则图像仍无法上传(但防雷器口的切换与主站无关)。

    四、 防雷器故障判断及处理:

    1.如果全站无图像显示,检查防雷器电源灯是否亮,如果灭,电源坏,更换电源备件,确定电源输入正常运行后,查看画面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仍然图像模糊、有条纹,判断是防雷器整体线路板故障、老化,无法修复,更换备用防雷器即可。

    2.如果只有一个或部分摄像头无图像显示,则切换到其他输入口做试验,判断是否该口坏。

    现在新建站一般室内不用经过防雷器,直连DVR输入口;只有室外摄像头才经过防雷器,防止因雷击烧坏DVR的输入口。对于原来广东中钰改造的老站摄像头全部经过了防雷器,如果老站防雷器一个口坏,可以把室内摄像头直连DVR输入口,替换出位置留给室外摄像头用。

    五、DVR主机故障判断及处理:

    1.如DVR主机不能正常启动,则需重新换新主机,重新设置相应参数即可:

    (1)通过DVR主机按键,进入网络设置,记录IP地址、网关、子网掩码及各通道视频相关参数设置;

    (2)关掉DVR主机电源,拆除各通道视频输入线和485控制线,并做好标记;

    (3)拆除旧主机,安装新DVR主机,恢复各通道视频输入线和485控制线;

    (4)按照原IP地址、网关、子网掩码及各通道视频相关参数进行参数设置;

    (5)通过视频显示器来检查DVR主机各通道视频图像清晰、球机旋转可控、录像、存盘功能正常。

    2.如果DVR主机无电源(电源灯不亮),可以在报废的机子拆一个电源,更换后看是否运行正常。

    六、综合数据网故障判断及处理:

    遥视主机和网线测试都正常,而主站接收不到图像:

    ①查看连接硬盘录像机到交换机或者网桥的那根网线无坏掉。

    ②用笔记本配一个相同网段的IP,把插入综合数据网的遥视网线拔下,插入笔记本,模拟主站看是否能收到图像显示,如能收到,则说明遥视主机和网线都正常,如收不到图像,则为综合数据网故障,则上报故障信息由通讯专业来处理。

    七、主机硬盘异常判断与处理:

    1.检查硬盘录像机:可以通过硬盘录像机上指示灯的来观察,显示灯亮,表示录像机良好。也可在显示器上可以直接观察。

    2.通过主机按键,进入“硬盘管理”,检查主机各硬盘的容量及运行状况,应有剩余空间,状况应为“正常”,否则,格式化硬盘。

    3.若格式化硬盘不成功,则判断为该硬盘坏,更换新硬盘:

    (1)关掉主机电源,拆除各通道视频输入线和485控制线,并做好标记;

    (2)下并打开主机,拆掉旧硬盘,更换新硬盘,电源及插件接口正确连接;

    (3)安装主机,接入各通道视频输入线和485控制线,恢复电源。

    4.格式化硬盘成功(或更换硬盘后):

    (1)检查各硬盘状况,所有硬盘均应有剩余空间,运行状况应为“正常”;

    (2)检查录像机录像功能正常,通过显示屏下方的“录像”状态(动态的绿色圆点)来判断。

    八、结束语

    以上是对变电站遥视系统常见缺陷的判断及处理,消缺过程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遥视系统解决了变电站现场的可视化及环境监控问题,是对“四遥”功能的有益补充,为实现“无人值班,无人值守”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遥视系统的推广应用对提高变电站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提高运行和管理的科学性,充分发挥变电站效益,促进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有着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电力遥视系统原理与应用 涂光瑜 罗 毅编著

    [2]陈光捷 变电站运行图像遥视传输系统 供用电 2002,19(1)

    [3]叶念国 遥视警戒系统的实践 电网技术 1999,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