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L6561的开关频率是多大啊?升压电感怎么计算?

楼主(2019-08-07):
请问有谁知道L6561的开关频率是多大啊?升压电感怎么计算?
本人菜鸟,刚接触电源,想问一下L6561的开关频率是多大?我查手册没有看到有频率的说明,不知道怎么计算电感量了,感谢!

网友A:
    L6561一般用的话是变频模式,你可以按最低开关频率为30KHz左右来设计(>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L6561一般用的话是变频模式,你可以按最低开关频率为30KHz左右来设计(>20KHz)。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