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纹波在后级电路中的抑制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9-08-07):
请问开关电源纹波在后级电路中的抑制方式有哪些?现在用一款电源适配,输出有100Khz100mV左右的干扰,好像也不算是纹波,像是一个脉冲,出现频率是100Khz,脉冲式100Mhz。

网友:
用磁环搞个共模电感也许有点用。

楼主:
就是像一个脉冲,宽度10ns,幅度150mv左右,出现的频率是100KHz,适配器中出来的,在电路板电源入口处有加共模电感和220uF的铝电解电容,在共模电感前后,电源波形没什么区别,这个能不能通过传接磁珠解决,电源负载不是很大,5V,1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