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12A/5V电源请大神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07):
VIP12A/5V电源请大神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我是按照资料实例改的,现在有几个问题:
1、C5两端电压大概是多少;
2、D2两端电压大概是多少;
3、如何控制输出电流,怎么计算;
4、我比较担心这款电源的效率,有什么改进的办法么?

网友:
    还是要根据芯片资料去设计吧,现在芯片的管脚功能都不知道没法分析。

网友:
可以先详细的研读一下他们的规格书。看看正常的工作状态下,每个脚位的电压,波形。和你实测的有没有什么差异。当然,是IC的原厂。可以提供相应的整套方案,可以和你共同设计开发产品。

网友:
这个BUCK电路是利用输出电感上的电压给芯片供电兼反馈的,从供电电压范围来看,viper12做不了5V输出。换LNK30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