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滤波器可以跟射频开关直接连吗?是否需要做匹配。

楼主(2019-08-07):
想请教一下,滤波器可以跟射频开关直接连吗?是否需要做匹配。最近在调一个板子,我单独测滤波器的s21是-2dB衰减(跟手册符合),单独测射频开关s21是-0.6dB衰减(也基本符合手册),但是一旦滤波器跟射频开关直接连起来s21就直接到了-20多。有谁知道这是啥原因吗?请教啊!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开关隔离是多少?  应该是测试问题  实物图有没有?

网友:
    首先确定射频开关是否加了隔直电容,损耗这么大看起来是出了原则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匹配不好。再就是测试输入输出口的回波反射,看是否有异常。另外,各个模块之间加入备用匹配电路是一个良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