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同轴电缆坏了么?

楼主(2019-08-07):
请教大神:

屏蔽室有一根50欧姆的同轴电缆,连接功率吸收钳,扫背景噪声的时候,33.36MHZ有个小尖峰。正常的同轴电缆是没有这个尖峰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同轴电缆坏了么?感谢!

网友:
先排除一下环境吧

网友A:
同轴只是接收,又不能产生源。

网友B:
用一个好的同轴线替代,要没,就是线,有就是功率吸收嵌的问题。

网友C:
你是将同轴线缆放在连续功率吸收钳内,且同轴线缆终端匹配。然后利用功率吸收钳和接收机扫描背景噪声吗?这应该是你背景噪声的问题吧 屏蔽室关了没?

网友:
重点查看下接线接口是否有松动。

网友:
灯光的因素考虑下。

网友:
屏蔽室的SE有问题
没关到该关的电脑。

网友D:
同轴电缆没问题的话就是环境了,屏蔽室里有其他特别用电设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轴电缆没问题的话就是环境了,屏蔽室里有其他特别用电设备不?

没有了呢,除了设备之外就是几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好的同轴线替代,要没,就是线,有就是功率吸收嵌的问题。

只换功率吸收钳,不换同轴电缆的话,尖峰还是存在。换了同轴电缆,不换吸收钳,稍微有改善,跟之前扫描背景比较还是有差,会不是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换功率吸收钳,不换同轴电缆的话,尖峰还是存在。换了同轴电缆,不换吸收钳,稍微有改善,跟之前扫描背 ...

如果是接收机的问题,即使不接吸收钳和同轴电缆都应该要看到这个杂讯

可以在杂讯源上加些CORE试试

再不行,就先把电脑关机,再决定要不要搬出屏蔽室 或 调整机壳螺丝 或 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接收机的问题,即使不接吸收钳和同轴电缆都应该要看到这个杂讯

可以在杂讯源上加些CORE试试

根据你的建议,我检查了一下,基本排除了接收机的问题,原因应该还是出在线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将同轴线缆放在连续功率吸收钳内,且同轴线缆终端匹配。然后利用功率吸收钳和接收机扫描背景噪声吗?这 ...

是的,屏蔽室门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只是接收,又不能产生源。

但是如果线缆坏了,不是起不到统一阻抗的作用了吗,对接收机的接收信号肯定有影响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线缆坏了,不是起不到统一阻抗的作用了吗,对接收机的接收信号肯定有影响的啊。

一般来说,如果阻抗不匹配,接收到的信号会减弱。
如果接收到了信号,那肯定是存在信号源,并在某个接收环节耦合进去了。
检查一下各个线缆的接头,接口外壳处都用铝箔包一包。
开关暗室中的设备,判断源头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阻抗不匹配,接收到的信号会减弱。
如果接收到了信号,那肯定是存在信号源,并在某个接收 ...

接口处包了锡箔,情况没有改善,源应该不在接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