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时元件热失效的情况遇到过么?

楼主(2019-08-07):
ESD的两种主要破坏机制是:

       ① 由于ESD电流产生的热量导致器件的热失效;

       ② 由于ESD高的电压导致绝缘击穿,造成激发更大的电流,造成进一步的热失效。

ESD对电路的干扰一是静电放电电流直接通过电路造成损害,另一是产生的电磁场通过电容耦合、电感耦合或空间辐射耦合等对电路造成干扰。

当前,电子设备的主要失效形式就是热失效。据统计,电子设备的失效有55%是温度超过规定值引起的,随着温度的增加,电子设备的失效率呈指数增长。电子元器件处于高温环境或工作在高温温状态,。回事内部硅片分子运动加剧,原件性能发生变化,偏离先关工作点导致电路故障就为热失效。

各位,ESD测试时元件热失效的情况遇到过么?

网友:
    这种我们做EMC的是分析不出来的,很多大公司有专门的器件工程师,分析器件的失效问题,当然,他们的设备也很专业,比如光学显微镜、红外分析仪等。

网友:
    将器件寄给原厂,进行剖片分析。同样经常会给出两个结论:过流或过压。

网友:
    器件静电失效很严重的,我们用的器件都是防静电袋子、防静电泡沫等装的。

楼主:
我们通常所说的烧坏了也就是元器件的热失效吧,书上说ESD的破坏机制之一便是热失效,但是实际测试中的确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