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19-08-07):
请教大神个问题,我能否这样接?会有什么问题,两个12V都是独立的 隔离的开关电源。因测试需要一个负压,所以将两个电源串联获取负压,能否将地接金属外壳?非常感谢!

网友:
    正负电压可以这样接,用过的,至于你要接外壳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两个12V电源都是隔离的话,外壳可以接地,用表量一下。

网友:
    绝对可以。输出负接地,其实对传导也是很有帮助。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