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操作了一下,其他层都不见了????

楼主(2019-08-07):
    不知道画PCB的时候出什么情况了,altium designer15只能切换两个信号层。其他层都不见了

网友A:
    按L,显示一个机械层,其他层应该就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L,显示一个机械层,其他层应该就能出来了

谢谢,出来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发生的,我什么都没动的啊

网友:
    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
    感觉都没有找到症结,看下图:

AD已经把图层做了分类,实际做图看图时,会经常用到这个功能,可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