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链表list.h文件剖析(续)

楼主(2019-08-08):
1、INIT_HLIST_HEAD【初始化头节点指针ptr】

#define INIT_HLIST_HEAD(ptr) ((ptr)->first = NULL)

2、INIT_HLIST_NODE【初始化hlist节点】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INIT_HLIST_NODE(struct hlist_node *h)
  • {
  •   h->next =NULL;
  •   h->pprev =NULL;
  • }

3、hlist_unhashed【判断h->pprev是否为空,是返回1,否返回0】

  • static __INLINE__ int hlist_unhashed(const struct hlist_node *h)
  • {
  •   return !h->pprev;
  • }

4、hlist_empty【判断hlist是否为空,是返回1,否返回0】

  • static __INLINE__ int hlist_empty(const struct hlist_head *h)
  • {
  •   return !h->first;
  • }

5、__hlist_del【删除结点n】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__hlist_del(struct hlist_node*n)
  • {
  •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n->next;
  •   struct hlist_node **pprev = n->pprev;
  •   *pprev = next;
  •   if (next)
  •   {
  •    next->pprev = pprev;
  •   }
  • }

6、hlist_del【删除结点n,将结点next、pprev分别指向LIST_POISON1、LIST_POISON2。这样设置是为了保证不在链表中的结点项不能被访问】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hlist_del(struct hlist_node *n)
  • {
  • __hlist_del(n);
  •   n->next =LIST_POISON1;
  •   n->pprev =LIST_POISON2;
  • }

7、hlist_del_init【先判断结点是否为空,不为空删除,再初始化节点】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hlist_del_init(struct hlist_node *n)
  • {
  •   if(!hlist_unhashed(n))
  •   {
  •    __hlist_del(n);
  •    INIT_HLIST_NODE(n);
  •   }
  • }

8、hlist_add_head【增加结点n到h表头】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hlist_add_head(struct hlist_node *n, struct hlist_head *h)
  • {
  •   struct hlist_node *first = h->first;
  •   n->next =first;
  •   if (first)
  •   {
  •    first->pprev = &n->next;
  •   }
  •   h->first =n;
  •   n->pprev =&h->first;
  • }<span style="font-family: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span>

9、hlist_add_before【增加结点n到结点next之前】

  • /* next must be != NULL */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hlist_add_before(struct hlist_node *n,
  •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
  •   n->pprev =next->pprev;
  •   n->next = next;
  •   next->pprev= &n->next;
  •   *(n->pprev)= n;
  • }

10、hlist_add_after【增加结点n到结点next之后】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hlist_add_after(struct hlist_node *n,
  •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
  •   next->next= n->next;
  •   n->next =next;
  •   next->pprev= &n->next;
  • if(next->next)
  •   {
  •    next->next->pprev  =&next->next;
  •   }
  • }

11、hlist_move_list【头结点new接管头结点old的所有节点,并初始化old】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hlist_move_list(struct hlist_head *old,
  •                                        struct hlist_head *new)
  • {
  •   new->first= old->first;
  •   if(new->first)
  •   {
  •    new->first->pprev = &new->first;
  •   }
  •   old->first= NULL;
  • }

12、hlist_entry【已知某一个成员变量的名字、指针和结构体类型的情况下,计算结构体的指针,也就是计算结构体的起始地址】

#define hlist_entry(ptr, type, member) container_of(ptr,type,member)

13、hlist_for_each【遍历hlist链表】

  • #define hlist_for_each(pos, head) \
  •   for (pos =(head)->first; pos ; \
  •        pos =pos->next)

14、 hlist_for_each_safe【遍历hlist链表,一般在删除结点使用】

  • #define hlist_for_each_safe(pos, n, head) \
  •   for (pos =(head)->first; pos && ({ n = pos->next; 1; }); \
  •        pos = n)

15、hlist_for_each_entry【遍历找typeof(*tpos)的结构体类型入口地址】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tpos, pos, head,member)      \
  •   for (pos =(head)->first;          \
  •        pos&& ({ prefetch(pos->next); 1;}) &&      \
  •     ({ tpos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        pos =pos->next)

16、h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从结点pos下一个遍历找typeof(*tpos)的结构体类型入口地址】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tpos, pos,member)     \
  •   for (pos =(pos)->next;            \
  •        pos&& ({ prefetch(pos->next); 1;}) &&      \
  •     ({ tpos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        pos =pos->next)

17、hlist_for_each_entry_from【从节点pos开始遍历找typeof(*tpos)的结构体类型入口地址】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from(tpos, pos,member)       \
  •   for (; pos&& ({ prefetch(pos->next); 1;}) &&      \
  •     ({ tpos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        pos =pos->next)

18、hlist_for_each_entry_safe【从头节点head开始遍历找typeof(*tpos)的结构体类型入口地址】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safe(tpos, pos, n, head,member)      \
  •   for (pos =(head)->first;          \
  •        pos&& ({ n = pos->next; 1; }) &&         \
  •     ({ tpos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        pos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