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连续分配语句和电线声明引起的“严重警告:[Synth 8-3352]多驱动网络”,是什么....

楼主(2019-08-07):
    由连续分配语句和电线声明引起的“严重警告:[Synth 8-3352]多驱动网络”,是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是由于Verilog中的reg声明和电线声明之间的区别。

    如果您有类型reg的声明,如下所示:

reg my_signal = initial_value;

    这被视为初始条件。

但是,如果您的语句如下所示:

wire my_signal = initial_value;

    这被视为连续的赋值语句而不是初始条件。

因此,如果my_signal有另一个assign语句,您将获得多驱动的严重警告。

    解决方案是修改您的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