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FPGA ECP5如何锁定设备上的serdes引脚???

楼主(2019-08-07):
    LATTICE FPGA ECP5如何锁定设备上的serdes引脚?设计器规划器中没有引脚锁定功能。。针脚呈灰色。

SERDES引脚自动锁定到专用引脚,用户无法锁定,用户只能找到PCS实例,例如:LOCATE COMP“u1_ecp3pcs / pcsd_inst”SITE“PCSA”;

网友:
    看我找的这个答案能不能用

ecp5是可以的,如下图我用的ecp5型号是LFE5UM-25F,里面只有一个DCU,如下图所示为未锁定前的

    按下图箭头所示将Lane0、Lane1以及EXTREF等参数拖入DCU对应位置中,锁定管脚

网友:
    ECP3跟ECP5不一样,ECP5有这个clarity,可以通过在planner里面拖动信号到视图中进行锁定,同时还可以进行管脚检查,在DDR3 MEM时经较好用。

    ECP3的当你在IP里面选定serders所用端口时,它就固定了。基本上你看原理图就明白了,当然你也可以通过phy-view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