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在FPGA中LVDS差分高速传输是怎样实现的(中)

楼主(2019-08-08):
Spartan-3E系列FPGA器件差分I/O接口输出工作的特性参数:

From:Spartan-3E FPGA Family:Complete Data Sheet    p127

Xilinx公司差分原语的使用

(原语,其英文名字为Primitive,是Xilinx针对其器件特征开发的一系列常用模块的名字,用户可以将其看成Xilinx公司为用户提供的库函数,类似于C++中的“cout”等关键字,是芯片中的基本元件,代表FPGA中实际拥有的硬件逻辑单元,如LUT,D触发器,RAM等,相当于软件中的机器语言。在实现过程中的翻译步骤时,要将所有的设计单元都转译为目标器件中的基本元件,否则就是不可实现的。原语在设计中可以直接例化使用,是最直接的代码输入方式,其和HDL语言的关系,类似于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关系。)

关于Xilinx原语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下面文章

1)FPGA开发实用教程  第4节 Xilinx公司原语的使用方法

2)ISE的Help—sofeware Manuals

差分I/O端口组件

1)           IBUFDS

IBUFDS原语用于将差分输入信号转化成标准单端信号,且可加入可选延迟。在IBUFDS原语中,输入信号为I、IB,一个为主,一个为从,二者相位相反。
IBUFDS的逻辑真值表所列,其中“-*”表示输出维持上一次的输出值,保持不变。

表IBUFDS原语的输入、输出真值表

IBUFDS原语的例化代码模板如下所示:

// IBUFDS: 差分输入缓冲器(Differential Input Buffer)
// 适用芯片:Virtex-II/II-Pro/4, Spartan-3/3E
// Xilinx HDL库向导版本,ISE 9.1
IBUFDS #(
.DIFF_TERM("FALSE"),
// 差分终端,只有Virtex-4系列芯片才有,可设置为True/Flase
.IOSTANDARD("DEFAULT")
// 指定输入端口的电平标准,如果不确定,可设为DEFAULT
) IBUFDS_inst (
.O(O), // 时钟缓冲输出
.I(I), // 差分时钟的正端输入,需要和顶层模块的端口直接连接
.IB(IB) // 差分时钟的负端输入,需要和顶层模块的端口直接连接
);
// 结束IBUFDS模块的例化过程

http://www.xilinx.com/itp/xilinx6/books/data/docs/lib/lib0229_197.html

Verilog Instantiation Template

IBUFDS instance_name (.O (user_O),

                                  .I (user_I),

                                  .IB (user_IB));

在综合结果分析时,IBUFDS的RTL结构如图所示。

图IBUFDS原语的RTL结构图

2)        OBUFDS

OBUFDS将标准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输出端口需要直接对应到顶层模块的输出信号,和IBUFDS为一对互逆操作。OBUFDS原语的真值表如表所列。

表OBUFDS原语的真值表

OBUFDS原语的例化代码模板如下所示:

// OBUFDS: 差分输出缓冲器(Differential Output Buffer)
// 适用芯片:Virtex-II/II-Pro/4, Spartan-3/3E
// Xilinx HDL库向导版本,ISE 9.1
OBUFDS #(
.IOSTANDARD("DEFAULT")
// 指名输出端口的电平标准
) OBUFDS_inst (
.O(O), // 差分正端输出,直接连接到顶层模块端口
.OB(OB), // 差分负端输出,直接连接到顶层模块端口
.I(I) // 缓冲器输入
);
// 结束OBUFDS模块的例化过程

http://www.xilinx.com/itp/xilinx5/data/docs/lib/lib0317_301.html

Verilog Instantiation Template

OBUFDS instance_name (.O (user_O),

                                  .OB (user_OB),

                                  .I (user_I));

在综合结果分析时,OBUFDS原语的RTL结构如图所示。

图OBUFDS的RTL结构图

3) IOBUFDS

IOBUFDS原语真值表

IOBUFDS的RTL结构图

网友(2022-04-12):
在FPGA中LVDS差分高速传输是怎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