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块小板画在一个PCB里面,请问板框怎么处理?

楼主(2019-08-07):
各位大神,下午好。我需要将四块小板画在一个PCB里面,一个板子画好后,画第二个板子的板框时总是出现"Board Cut Out intersects the Board Cut Out or another Cut Out!"这是因为我没有在第一个小板内切割板框吗?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挺急的

网友:
一个PCB文件只支持一个板框,你在画就是板框挖空了

网友A:
一个PCB文件里只能有一个板框,其它的板框放到钻孔层就好了

网友:
一个PCB文件里只能有一个板框,其它的板框放到钻孔层就好了。注意4个板的GND网络名分开,否则你无法检查连通性。

网友:
不好意思。点错了。取消反对。

网友:
一个board内,在画板框,是board cut。四块小板画在一个board内呢?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PCB文件里只能有一个板框,其它的板框放到钻孔层就好了

先画好一块小板板框,其他的板框放在钻孔层吗?出gerber的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吗?
我先在采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将四块小板放置在一起,描绘出整体的外形,再进行挖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PCB文件里只能有一个板框,其它的板框放到钻孔层就好了

是dill drawing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dill drawing层吗?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谢谢,那其余三个没有板框铺铜怎么铺?那出gerber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没有板框也可以铺铜

网友:
板框换到钻孔层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一个大板框,中间的四块分别用2D线(Drill层或者所有层都放),注意不同小快pcb的网络不要要同名字,GND可以用GND1、GND2……区分

网友:
    没看明白大家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大板框,中间的四块分别用2D线(Drill层或者所有层都放),注意不同小快pcb的网络不要要同名字,GND ...

不同小板之间的其他网络没有重名的,那请问不同小板之间的地网络可以用同一个网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大板框,中间的四块分别用2D线(Drill层或者所有层都放),注意不同小快pcb的网络不要要同名字,GND ...

做拼板这样可以吗?

网友(2019-09-10):
    不同小板之间不可以有相同名字的网络名,不然会报连通性错误

网友(2019-10-24):
    用 所有层出板框

网友D:
    外面最大的板框用来干嘛?三块小板拼一起只需要把拼好后的形状做成一个完整的PCB板框就好了,然后再在拼接的地方放上邮票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外面最大的板框用来干嘛?三块小板拼一起只需要把拼好后的形状做成一个完整的PCB板框就好了,然后再在拼接 ...

    类似于上面那种,但是要提前和板厂沟通这样给不给你做

网友E:
    要是想画在一起就做拼板,用你的板框层定义拼版后的PCB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上面那种,但是要提前和板厂沟通这样给不给你做

最外面的是一个大板框。你的意思是不用画板框,直接用2D线在dill层描绘出三个板各自的形状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想画在一起就做拼板,用你的板框层定义拼版后的PCB外形

谢谢,那铺铜呢,因为边框是2D线定义,就算我画一块大的矩形铺铜块也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外面的是一个大板框。你的意思是不用画板框,直接用2D线在dill层描绘出三个板各自的形状就好了吗?

示意图很明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把三款板子用邮票孔连起来啊,拼起来的外形是你的最后板框,在各个小板连接的地方放置邮票孔,方便后期分板。可以一整块GND铺铜,如果不想分板的时候有板边露铜毛刺的问题,可以再邮票孔周围画Keepout,有GND的连接性错误最后可以忽略不影响你板子的性能,最后拼一起的前提是四块小板的叠层一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意图很明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把三款板子用邮票孔连起来啊,拼起来的外形是你的最后板框,在各个小板连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铺铜呢,因为边框是2D线定义,就算我画一块大的矩形铺铜块也可以吗?

铺铜一起复制了就好,如果有铺铜优先级的话注意调整

网友F:
    用2D LINE,铜单独铺,然后再拼板

楼主(2019-11-25):
引用 网友F:
    用2D LINE,铜单独铺,然后再拼板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