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例如10G高速信号走表层(少打过孔)还是走内层(相邻两层为铺底层)更好?

楼主(2019-08-07):
走表层的话不用打过孔,减少阻抗不连续,走内层的话可以减少EMC,各有优弊,不知如何抉择。请大神出来辩辩。

结束时间: 2019-9-6 16:35

正方观点 (4)

走表层(少打过孔)好

反方观点 (2)

走内层好(相邻两层为铺底层)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以前纠结过很多次的问题

网友:
      同样纠结过很多次,两种方法都用过。

网友A: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如果信号走线不是很长,建议走表层。如果信号线特别长,建议走内层。

网友:
      表层速度快  但干扰大  内层速度慢  但稳定!!!

网友:
      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如果信号走线不是很长,建议走表层。如果信号线特别长,建议走内层。

同意

网友:
      还是支持走表层吧!不说微带线比带状线速度快,
就当当说高速线能不打孔就不打孔吧!优先考虑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