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好,请教个经验性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07):
各位大神好,请教个经验性问题,调匹配的时候为啥会出现串联器件有用但是并联器件无效的或者并联器件在史密斯圆上乱跑的情况。(应该说是针对一些特定的频点并联无效,有些频点又可以。)非常感谢1

网友A:
你的匹配阻抗点如果在低阻区也就是圆图的左侧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但不是并联无效 只是不明显。频率越高 对匹配元件精度要求也越高,要不就会出现你说的乱跑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匹配阻抗点如果在低阻区也就是圆图的左侧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但不是并联无效 只是不明显。频率越高 对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