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波暗室吸波材料的问题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19-08-07):
某客户使用3米法做10伏米场地校准时,发现2.5G到4.2G之间无法达到所需的场强。
开始以为是功放输出电缆过长,
但是将功放放到暗室里也无法达到,此时功放输出到天线的RG214电缆才1米多长。
观察功率计,发现那些达不到场强的频点,反向功率比较大。
反向功率达到10多瓦。

暗室目前是5个面包括地面都有尖劈吸波材料,而天线后面的墙上只有铁氧体吸波材料。
由于1G以上主要是尖劈吸波材料起作用,1G以下主要是铁氧体吸波材料起作用。
怀疑天线后面的墙上将天线背部的能量反射,导致驻波过大。

网友:
    参照喇叭天线的方向图,辐射方向是从天线到EUT的,所以天线后面是否有尖劈吸波材料影响应该不是太大。另外你的暗室为啥天线后面的墙上只有铁氧体吸波材料?不解,我见过的暗室都是半电波暗室,除地面外都有尖劈吸波材料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不过觉得应该查天线,查功放,是否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理论给暗室的天线塔后方关系不大的。

    如果从满足暗室性能角度上说,包括NSA,Svswr,FU,天线塔后方是可以不需要尖劈的,只是大家都被惯坏了

楼主:
    谢谢,我参考了一些资料,天线背部的墙上是应该有尖劈吸波材料的,否则1G以上天线背部其实有能量发射,通过后面的墙反射影响到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