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在ALTIUM DESIGNER里面将静态铜皮转成动态铜皮?

楼主(2019-08-07):
来自微信群:EDA365-EMC技术交流群

请问如何将在altium DESIGNER里面将静态铜皮转成动态铜皮?

网友:
或许你们想要的是这个?

网友:
静态铜皮  在电气层上的 solid region,   你打开它的属性,在标签页中选中坐标页(vertices),把所有点的坐标都选中,然后ctl+c
然后你就可以删除这块静态铜皮了, 随便在同一层的什么地方画一个polygon(动态覆铜),然后打开它的属性,找到切换坐标页,在坐标列表里面选中所有,然后删除,再Ctl+v 把刚才复制的静态覆铜的坐标粘贴上去。这样静态覆铜就转换为动态覆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