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人玩过么,rs232控制输入什么串口命令控制齿轮比?

楼主(2019-08-07):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伺服电机有人玩过么,rs232控制输入什么串口命令控制齿轮比?

网友A:
你没接触过电机吧!都是通过串口来给驱动器发送指令来控制电机的,所以你要问要发什么指令来控制齿轮比,你得去看你使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接触过电机吧!都是通过串口来给驱动器发送指令来控制电机的,所以你要问要发什么指令来控制齿轮比,你 ...

驱动器得具体指令模式,我使用得是无刷电机得,和你这个不一样,所以还是需要看驱动器哦

网友:
这你得看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