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位号多,调丝印太占时间怎么办?

楼主(2019-08-08):
平时画的板子太大,也要不少时间去做后期处理,位号太多调的手疼?
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方法可以快速缩短调丝印的时间:
    1.以下图部分元件为例(此时位号很乱):
    (看不清图片的可以看文字)

2.选中所有元件并进入 特性—标签—下拉选择参考编号-点击下方图标

    3.进入下图“元件标签特性”界面,设置相应参数

    4.点击应用后如下图,位号都集中在了相应器件中心,这样就省去了把每个位号放到对应元件的步骤,省时省力。

网友(点评):
可以 用脚本,一键所有器件丝印居中,字母会统一朝一个方向

网友A:
    不做丝印,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丝印,美滋滋。。。。

这么爽,我们要求必须放,还要求放的很详细的那种,每次调丝印调到手疼

网友:
    不想做丝印,学习下

网友:
    AD直接按快捷键A+P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为什么按照这个方法设置之后,全部元器件都生成了重复的位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按照这个方法设置之后,全部元器件都生成了重复的位号呢?

    标签项一定要选“Ref.D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签项一定要选“Ref.Des”

哦哦,原来我是少了你第一张图的第二步。没选Ref.Des,默认PartType,然后直接到了第二张图。感谢

网友(2019-10-16):
    E:\为什么我的标签下有几个Ref.Des1、2、3呢?所以还是生成重复的位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标签项一定要选“Ref.Des”

    大家容易出错的也可以用下面方法:
选中所有“标签”---进入“特性”,把相对元件的坐标改为0 0 即可。
条条大路通罗马哈

网友:
    选中所有“标签”---进入“特性”,把相对元件的坐标改为0 0 即可。要求元器件的封装原点在中间位置。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C(2019-11-15):
    要印丝印的话偷不了懒,必须手动调节位置,放零件中点没法印,还要避开过孔、焊盘、绿油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印丝印的话偷不了懒,必须手动调节位置,放零件中点没法印,还要避开过孔、焊盘、绿油窗等。

上面方法只为有效缩短调丝印的时间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学习了,棒棒的

网友:
    有脚本,一键做到居中与调整大小 。

网友:
    脚本一键调整

网友D(2019-12-17):
    改坐标再手调吧。大家都这样,也不是太占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坐标再手调吧。大家都这样,也不是太占用时间。

    看板子,像我们大板丝印太多那就很占时间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工具

网友:
    有啥脚本用?

网友(2020-07-02):
    这个 确实是好办法呀,我平时都是手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