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08-08):
我的电路设计完成调试后,在测试时发现频域上在5HZ/10HZ/15HZ/20HZ等频点噪声比较大,采样率是160HZ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了

网友A:
先要确定主要噪声来源,一般是信号的高次谐波干扰比较大,感觉跟采样率关系不大啊!

网友B:
    上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确定主要噪声来源,一般是信号的高次谐波干扰比较大,感觉跟采样率关系不大啊!

    请教下,就是如果是高次谐博,我怎样能计算出是多高频率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