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这样走线问题大不?

楼主(2019-08-08):
芯片上交叉了,不好走线,除非要打过孔,过孔对阻抗影响会很大的,如何去抉择啊!?

网友A:
最好别这么走。不匹配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这么走。不匹配太严重

我们计算差分知道差分阻抗与等长和等距都有关系,从差分信号原理来讲差分等长优先于等距,我觉得打过孔会引入寄存电容对差分信号相位有影响,而且还会出现阻抗参考跨分割造成信号反射,感觉影响会更大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计算差分知道差分阻抗与等长和等距都有关系,从差分信号原理来讲差分等长优先于等距,我觉得打过孔会 ...

差分线 都有不连续的一段,具体你自己计算 也可以仿真, 打过孔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网友:
可以把那个4个焊盘的元器件逆时针旋转90度然后和单片机连的一组线从中间朝下走,另一组SIN和SIP从两边朝上走?可以试试这样影响大不大?

网友:
最好别这么走。

楼主:
昨天看了一些差分绕线资料,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了。

网友(2021-06-08):
    速率不高,这样走问题不大

网友(2021-07-13):
    不建议这么走

网友:
    先過孔走底層到目的地比較好

网友:
    差分线在设计上重要的点不过就是等长以及耦合度,目前来看。

网友:
    差分线在设计上重要的点不过就是等长以及耦合度,目前来看。你为了满足走线需求,先满足了等长要求。但是因为等长的原因,不耦合的地方越来越大还是不利于信号质量,如果速率并没有那么高,打孔就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种电阻理论上是不建议从器件中间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