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Altium Designer布线时背景很黑的方法

楼主(2019-08-08):
altium Designer布线的时候,背景很黑,除了当前在拉的线之外,其它都看不到。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选定网络变成高亮模式了,直接CRTL加鼠标左键取消就行了

这个是调背景色,不是网络高亮哦

网友(2023-01-07):
    查看本帖隐藏内容

网友:
    压顶 硒鼓三教九流

网友:
    如下图所示

网友:
    按P键隔壁的  [  ],试试

网友(2023-04-20):
    木要求助力

网友(2024-02-19):
在system colors里可以调整黑布颜色

网友A:
你这个是选定网络变成高亮模式了,直接CRTL加鼠标左键取消就行了

网友:
    背景很黑,除了当前在拉的线之外

网友(2024-05-13):
    如图所示,越靠左,未连接的越黑。越靠右,未连接的越亮。

网友(2024-09-15):
    我也感觉背景有点暗,没有以前版本鲜艳

网友:
    主题 颜色也是 可以改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