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检测正弦波反相

楼主(2019-08-08):
    输出20kHz正弦波,幅度随传感器变化,当幅度变化为零后,反向增大,请教大神,这个过程如何检测出来?

网友A:
    正常的 20KHz 正弦波,幅度會變為 0V 嗎?

還是有一個偏置,會讓它保持在 0V 以上?

    你手畫一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20KHz 正弦波,幅度會變為 0V 嗎?

    還是有一個偏置,會讓它保持在 0V 以上?

这是其中一个状态,有偏置电压,所有状态均在0V以上,振幅变为0后反向增大。

网友:
    “反向增大”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得看20kHz是否基于系统晶振产生,如果是的话,用锁相环或者另外一个机器固定传感器值锁定到20k,输出的是幅度是固定的,然后和你这个幅度变化的20kHz对比。

网友:
    • 先用比較器把弦波Sine Wave轉成方波Square Wave
    • 然後利用單片機的 Timer 計算脈波寬度就可以。
    • 20KHz 的方波是,由 25us 的高電平和 25us 的低電平所組成。相位反轉時,會偵測到 一個 50us 的高電平,或 50us 的低電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其中一个状态,有偏置电压,所有状态均在0V以上,振幅变为0后反向增大。

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檔

    Sine Wave to Square Wave.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檔

谢谢大神,我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