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设置问题

楼主(2019-08-08):
请问怎么设置让EDA365 skill在需要的时候再加载,比如快捷键或者录制脚本文件。

网友A:
貌似可以按一下快捷键就出来,再按一下就关闭的?猜的,你自己试试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按一下快捷键就出来,再按一下就关闭的?猜的,你自己试试看是不是这样!

好像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