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认识二极管——二极管知识大全

楼主(2019-08-08):
    大神教你认识二极管——二极管知识大全

二极管,你真的了解她么?二极管知识大全二极管种类有很多,按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和硅二极管(Si管)。根据其不同用途,可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等。按照管芯结构,又可分为点接触型二极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及平面型二极管。

    点接触型二极管是用一根很细的金属丝压在光洁的半导体晶片表面,通以脉冲电流,使触丝一端与晶片牢固地烧结在一起,形成一个“PN结”。由于是点接触,只允许通过较小的电流(不超过几十毫安),适用于高频小电流电路,如收音机的检波等。面接触型二极管的“PN结”面积较大,允许通过较大的电流(几安到几十安),主要用于把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的“整流”电路中。平面型二极管是一种特制的硅二极管,它不仅能通过较大的电流,而且性能稳定可靠,多用于开关、脉冲及高频电路中。

    晶体二极管的分类

    一、根据构造分类

    半导体二极管主要是依靠PN结而工作的。与PN结不可分割的点接触型和肖特基型,也被列入一般的二极管的范围内。包括这两种型号在内,根据PN结构造面的特点,把晶体二极管分类如下:

    点接触型二极管

    点接触型二极管是在锗或硅材料的单晶片上压触一根金属针后,再通过电流法而形成的。因此,其PN结的静电容量小,适用于高频电路。但是,与面结型相比较,点接触型二极管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都差,因此,不能使用于大电流和整流。因为构造简单,所以价格便宜。对于小信号的检波、整流、调制、混频和限幅等一般用途而言,它是应用范围较广的类型。

    键型二极管

    键型二极管是在锗或硅的单晶片上熔接或银的细丝而形成的。其特性介于点接触型二极管和合金型二极管之间。与点接触型相比较,虽然键型二极管的PN结电容量稍有增加,但正向特性特别优良。多作开关用,有时也被应用于检波和电源整流(不大于50mA)。在键型二极管中,熔接金丝的二极管有时被称金键型,熔接银丝的二极管有时被称为银键型。

    合金型二极管

    在N型锗或硅的单晶片上,通过合金铟、铝等金属的方法制作PN结而形成的。正向电压降小,适于大电流整流。因其PN结反向时静电容量大,所以不适于高频检波和高频整流。

    扩散型二极管

    在高温的P型杂质气体中,加热N型锗或硅的单晶片,使单晶片表面的一部变成P型,以此法PN结。因PN结正向电压降小,适用于大电流整流。最近,使用大电流整流器的主流已由硅合金型转移到硅扩散型。

    台面型二极管

    PN结的制作方法虽然与扩散型相同,但是,只保留PN结及其必要的部分,把不必要的部分用药品腐蚀掉。其剩余的部分便呈现出台面形,因而得名。初期生产的台面型,是对半导体材料使用扩散法而制成的。因此,又把这种台面型称为扩散台面型。对于这一类型来说,似乎大电流整流用的产品型号很少,而小电流开关用的产品型号却很多。

    平面型二极管

    在半导体单晶片(主要地是N型硅单晶片)上,扩散P型杂质,利用硅片表面氧化膜的屏蔽作用,在N型硅单晶片上仅选择性地扩散一部分而形成的PN结。因此,不需要为调整PN结面积的药品腐蚀作用。由于半导体表面被制作得平整,故而得名。并且,PN结合的表面,因被氧化膜覆盖,所以公认为是稳定性好和寿命长的类型。最初,对于被使用的半导体材料是采用外延法形成的,故又把平面型称为外延平面型。对平面型二极管而言,似乎使用于大电流整流用的型号很少,而作小电流开关用的型号则很多。

    合金扩散型二极管

    它是合金型的一种。合金材料是容易被扩散的材料。把难以制作的材料通过巧妙地掺配杂质,就能与合金一起过扩散,以便在已经形成的PN结中获得杂质的恰当的浓度分布。此法适用于制造高灵敏度的变容二极管。

    外延型二极管

    用外延面长的过程制造PN结而形成的二极管。制造时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因能随意地控制杂质的不同浓度的分布,故适宜于制造高灵敏度的变容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基本原理是:在金属(例如铅)和半导体(N型硅片)的接触面上,用已形成的肖特基来阻挡反向电压。肖特基与PN结的整流作用原理有根本性的差异。其耐压程度只有40V左右。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trr特别地短。因此,能制作开关二极和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

    二、根据用途分类

    检波用二极管

    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信号中取出调制信号是检波,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界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小于100mA的叫检波。锗材料点接触型、工作频率可达400MHz,正向压降小,结电容小,检波效率高,频率特性好,为2AP型。类似点触型那样检波用的二极管,除用于检波外,还能够用于限幅、削波、调制、混频、开关等电路。也有为调频检波专用的特性一致性好的两只二极管组合件。

    整流用二极管

    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交流中得到输出的直流是整流。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界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大于100mA的叫整流。面结型,工作频率小于KHz,最高反向电压从25伏至3000伏分A~X共22档。分类如下:①硅半导体整流二极管2CZ型、②硅桥式整流器QL型、③用于电视机高压硅堆工作频率近100KHz的2CLG型。

    限幅用二极管

    大多数二极管能作为限幅使用。也有象保护仪表用和高频齐纳管那样的专用限幅二极管。为了使这些二极管具有特别强的限制尖锐振幅的作用,通常使用硅材料制造的二极管。也有这样的组件出售:依据限制电压需要,把若干个必要的整流二极管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调制用二极管

    通常指的是环形调制专用的二极管。就是正向特性一致性好的四个二极管的组合件。即使其它变容二极管也有调制用途,但它们通常是直接作为调频用。

    混频用二极管

    使用二极管混频方式时,在500~10,000Hz的频率范围内,多采用肖特基型和点接触型二极管。

    放大用二极管

    用二极管放大,大致有依靠隧道二极管和体效应二极管那样的负阻性器件的放大,以及用变容二极管的参量放大。因此,放大用二极管通常是指隧道二极管、体效应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

    开关用二极管

    有在小电流下(10mA程度)使用的逻辑运算和在数百毫安下使用的磁芯激励用开关二极管。小电流的开关二极管通常有点接触型和键型等二极管,也有在高温下还可能工作的硅扩散型、台面型和平面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的特长是开关速度快。而肖特基型二极管的开关时间特短,因而是理想的开关二极管。2AK型点接触为中速开关电路用;2CK型平面接触为高速开关电路用;用于开关、限幅、钳位或检波等电路;肖特基(SBD)硅大电流开关,正向压降小,速度快、效率高。

    变容二极管

    用于自动频率控制(AFC)和调谐用的小功率二极管称变容二极管。日本厂商方面也有其它许多叫法。通过施加反向电压, 使其PN结的静电容量发生变化。因此,被使用于自动频率控制、扫描振荡、调频和调谐等用途。通常,虽然是采用硅的扩散型二极管,但是也可采用合金扩散型、外延结合型、双重扩散型等特殊制作的二极管,因为这些二极管对于电压而言,其静电容量的变化率特别大。

    结电容随反向电压VR变化,取代可变电容,用作调谐回路、振荡电路、锁相环路,常用于电视机高频头的频道转换和调谐电路,多以硅材料制作。

    频率倍增用二极管

    对二极管的频率倍增作用而言,有依靠变容二极管的频率倍增和依靠阶跃(即急变)二极管的频率倍增。频率倍增用的变容二极管称为可变电抗器,可变电抗器虽然和自动频率控制用的变容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同,但电抗器的构造却能承受大功率。阶跃二极管又被称为阶跃恢复二极管,从导通切换到关闭时的反向恢复时间trr短,因此,其特长是急速地变成关闭的转移时间显著地短。如果对阶跃二极管施加正弦波,那么,因tt(转移时间)短,所以输出波形急骤地被夹断,故能产生很多高频谐波。

    稳压二极管

    是代替稳压电子二极管的产品。被制作成为硅的扩散型或合金型。是反向击穿特性曲线急骤变化的二极管。作为控制电压和标准电压使用而制作的。二极管工作时的端电压(又称齐纳电压)从3V左右到150V,按每隔10%,能划分成许多等级。在功率方面,也有从200mW至100W以上的产品。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硅材料制作,动态电阻RZ很小,一般为2CW型;将两个互补二极管反向串接以减少温度系数则为2DW型。

    PIN型二极管(PIN Diode)

    这是在P区和N区之间夹一层本征半导体(或低浓度杂质的半导体)构造的晶体二极管。PIN中的I是“本征”意义的英文略语。当其工作频率超过100MHz时,由于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和“本征”层中的渡越时间效应,其二极管失去整流作用而变成阻抗元件,并且,其阻抗值随偏置电压而改变。在零偏置或直流反向偏置时,“本征”区的阻抗很高;在直流正向偏置时,由于载流子注入“本征”区,而使“本征”区呈现出低阻抗状态。因此,可以把PIN二极管作为可变阻抗元件使用。它常被应用于高频开关(即微波开关)、移相、调制、限幅等电路中。

    雪崩二极管(Avalanche Diode)

    它是在外加电压作用下可以产生高频振荡的晶体管。产生高频振荡的工作原理是栾的:利用雪崩击穿对晶体注入载流子,因载流子渡越晶片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其电流滞后于电压,出现延迟时间,若适当地控制渡越时间,那么,在电流和电压关系上就会出现负阻效应,从而产生高频振荡。它常被应用于微波领域的振荡电路中。

    江崎二极管 (Tunnel Diode)

    它是以隧道效应电流为主要电流分量的晶体二极管。其基底材料是砷化镓和锗。其P型区的N型区是高掺杂的(即高浓度杂质的)。隧道电流由这些简并态半导体的量子力学效应所产生。发生隧道效应具备如下三个条件:①费米能级位于导带和满带内;②空间电荷层宽度必须很窄(0.01微米以下);简并半导体P型区和N型区中的空穴和电子在同一能级上有交叠的可能性。江崎二极管为双端子有源器件。其主要参数有峰谷电流比(IP/PV),其中,下标“P”代表“峰”;而下标“V”代表“谷”。江崎二极管可以被应用于低噪声高频放大器及高频振荡器中(其工作频率可达毫米波段),也可以被应用于高速开关电路中。

    快速关断(阶跃恢复)二极管(Step Recovary Diode)

    它也是一种具有PN结的二极管。其结构上的特点是:在PN结边界处具有陡峭的杂质分布区,从而形成“自助电场”。由于PN结在正向偏压下,以少数载流子导电,并在PN结附近具有电荷存贮效应,使其反向电流需要经历一个“存贮时间”后才能降至最小值(反向饱和电流值)。阶跃恢复二极管的“自助电场”缩短了存贮时间,使反向电流快速截止,并产生丰富的谐波分量。利用这些谐波分量可设计出梳状频谱发生电路。快速关断(阶跃恢复)二极管用于脉冲和高次谐波电路中。

    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Barrier Diode)

    它是具有肖特基特性的“金属半导体结”的二极管。其正向起始电压较低。其金属层除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多为N型半导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阻尼二极管

    具有较高的反向工作电压和峰值电流,正向压降小,高频高压整流二极管,用在电视机行扫描电路作阻尼和升压整流用。

    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

    TVP管,对电路进行快速过压保护,分双极型和单极型两种,按峰值功率(500W-5000W)和电压(8.2V~200V)分类。

    双基极二极管(单结晶体管)

    两个基极,一个发射极的三端负阻器件,用于张驰振荡电路,定时电压读出电路中,它具有频率易调、温度稳定性好等优点。

    发光二极管

    用磷化镓、磷砷化镓材料制成,体积小,正向驱动发光。工作电压低,工作电流小,发光均匀、寿命长、可发红、黄、绿单色光。

    三、根据特性分类

    点接触型二极管,按正向和反向特性分类如下。

    一般用点接触型二极管

    这种二极管正如标题所说的那样,通常被使用于检波和整流电路中,是正向和反向特性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的中间产品。如:SD34、SD46、1N34A等等属于这一类。

    高反向耐压点接触型二极管

    是最大峰值反向电压和最大直流反向电压很高的产品。使用于高压电路的检波和整流。这种型号的二极管一般正向特性不太好或一般。在点接触型锗二极管中,有SD38、1N38A、OA81等等。这种锗材料二极管,其耐压受到限制。要求更高时有硅合金和扩散型。

    高反向电阻点接触型二极管

    正向电压特性和一般用二极管相同。虽然其反方向耐压也是特别地高,但反向电流小,因此其特长是反向电阻高。使用于高输入电阻的电路和高阻负荷电阻的电路中,就锗材料高反向电阻型二极管而言,SD54、1N54A等等属于这类二极管。

    高传导点接触型二极管

    它与高反向电阻型相反。其反向特性尽管很差,但使正向电阻变得足够小。对高传导点接触型二极管而言,有SD56、1N56A等等。对高传导键型二极管而言,能够得到更优良的特性。这类二极管,在负荷电阻特别低的情况下,整流效率较高。

    二极管选型注意事项:

    二极管参数需降额使用,参考《降额规范》,请关注《硬件十万个为什么》发送“规范”。

    发光二极管:

    1) 发光二极管优选直径为5mm的插脚型号.贴片发光二极管优选选用有焊接框架的型号,ESD/MSL等级遵循上述的标准。

    2) 发光二极管优选有边、短脚的;为了保持公司产品的一致性,红发红、绿发绿等型号优选,白发红、白发绿等型号慎选;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尽量不要使用长脚、无边的。

    3) 发光二极管优选品牌为“亿光”。

    快恢复二极管:

    1)低电压(耐压值200V以下)下,高时间特性时选肖特基二极管;

    2)肖特基管热阻和电流都较大,优选分立式封装。通常3A以下可以选择SOD-123或D-64封装;3~8A可以选择D2-PAK封装;8A以上DO-201、TO-220、TO-3P。

    3)在高电压时选择PIN结构快恢复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

    1)主要考虑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2)开关电源整流、脉冲整流用整流二极管,宜选工作频率较高、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或选快恢复二极管。

    3)低电压、大电流时整流,选肖特基二极管。

    4)同电流等级优先选择反压最高的型号.如1A以下选用1N4007(M7),3A的选用IN5408。

    肖特基二极管:

    同电流档次的保留反压最高的等级,如:1N5819保留,1N5817禁选, SS14保留,SS12禁选;B340A保留。

    稳压二极管:

    1)稳定电压值应与应用电路的基准电压值相同;

    2)最大稳定电流高于应用电路的最大负载电流50%左右;

    3)稳压管在选型时务必注意器件功率的降额处理。实际功率应小于0.5×P。

    4)功率在0.5W以下的型号选择贴片式封装,0.5W及以上选择直插式封装

    瞬态抑制二极管:

    1)Vrmax(最大反向工作电压)≥正常工作电压。

    2)Vcmax(最大钳位电压)≤最大允许安全电压。常规CMOS电路电源电压为3~18V,击穿电压为22V,则应选Vcmax为18~22V的TVS管。

    3)Pp(瞬态脉冲功率的最大值)=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max与Vcmax。Pp大于被保护器件或线路的最大瞬态

    4)浪涌功率。

    5)品牌:优选NXP和ON。

    二极管的检测(以肖特基为例)

    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也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简称SBD),它是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变频器、驱动器等电路,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使用,或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

    1.性能比较

    下表列出了肖特基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硅高频整流二极管、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性能比较。由表可见,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trr虽极低,但平均整流电流很小,不能作大电流整流用。

    2.检测方法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介绍检测肖特基二极管的方法。检测内容包括:①识别电极;②检查管子的单向导电性;③测正向导压降VF;④测量反向击穿电压VBR。

    被测管为B82-004型肖 特基管,共有三个管脚,将管脚按照正面(字面朝向人)从左至右顺序编上序号①、②、③。选择500型万用表的R×1档进行测量,全部数据整理成下表:

    测试结论:

    第一,根据①—②、③—④间均可测出正向电阻,判定被测管为共阴对管,①、③脚为两个阳极,②脚为公共阴极。

    第二,因①—②、③—②之间的正向电阻只几欧姆,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故具有单向导电性。

    第三,内部两只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分别为0.315V、0.33V,均低于手册中给定的最大允许值VFM(0.55V)。

    另外使用ZC 25-3型兆欧表和500型万用表的250VDC档测出,内部两管的反向击穿电压VBR依次为140V、135V。查手册,B82-004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即反向峰值电压)VBR=40V。表明留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二极管的参数解释

    常规参数:正向压降、反向击穿电压、连续电流、反向漏电等;

    交流参数:开关速度、存贮时间、截止频率、阻抗、结电容等;

    极限参数:最大耗散功率、工作温度、存贮条件、最大整流电流等。

    我们知道二极管具有容易从P型向N型半导体通过电流,而在相反方向不易通过的的特性。这两种特性合起来就产生了电容器的作用,即蓄积电荷的作用。蓄积有电荷,当然要放电。放电可以在任何方向进行。而二极管只在一个方向有电流流过这种说法,严格来说是不成立的。这种情况在高频时就明显表现出来。因此,二极管的极电容以小为好。

    最大额定值

    最大反向峰值电压VRM 即使没有反向电流,只要不断地提高反向电压,迟早会使二极管损坏。这种能加上的反向电压,不是瞬时电压,而是反复加上的正反向电压。因给整流器加的是交流电压,它的最大值是规定的重要因子。

    最大直流反向电压VR 上述最大反向峰值电压是反复加上的峰值电压,VR是连续加直流电压时的值。用于直流电路,最大直流反向电压对于确定允许值和上限值是很重要的。

    最大浪涌电流Isurge

    允许流过的过量的正向电流。它不是正常电流,而是瞬间电流,这个值相当大。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O

    在半波整流电路中,流过负载电阻的平均整流电流的最大值。这是设计时非常重要的值。

    最大交流输入电压VI

    在半波整流电路(电阻负荷)上加的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这也是选择整流器时非常重要的参数。最大峰值正向电流IFM 正向流过的最大电流值,这也是设计整流电路时的重要参数。

    最大功率P

    二极管中有电流流过,就会吸热,而使自身温度升高。最大功率P为功率的最大值。具体讲就是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乘以流过的电流。这个极限参数对稳压二极管,可变电阻二极管显得特别重要。

    反向电流IR

    一般说来,二极管中没有反向电流流过,实际上,加一定的反向电压,总会有电流流过,这就是反向电流。不用说,好的二极管,反向电流较小。

    反向恢复时间tre

    指在规定的负载、正向电流及最大反向瞬态电压下的反向恢复时间。从正向电压变成反向电压时,理想情况是电流能瞬时截止,实际上,一般要延迟一点点时间。决定电流截止延时的量,就是反向恢复时间。虽然它直接影响二极管的开关速度,但不一定说这个值小就好。

    IF—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

    指二极管期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该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和散热条件决定。使用时应注意通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此值,并要满足散热条件。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IF为1A。

    VR—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

    指二极管两端允许施加的最大反向电压。若大于此值,则反向电流(IR)剧增,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被破坏,从而引起反向击穿。通常取反向击穿电压(VB)的一半作为(VR)。例如1N4001的VR为50V,1N4007的VR为1OOOV.

    IR— 反向电流。

    指二极管未击穿时反向电流值。温度对IR的影响很大。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在100°C条件IR应小于500uA;在25°C时IR应小于5uA。

    VR— 击穿电压。

    指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曲线急剧弯曲点的电压值。反向为软特性时,则指给定反向漏电流条件下的电压值。

    fm— 最高工作频率。

    主要由PN结的结电容及扩散电容决定,若工作频率超过fm,则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将不能很好地体现。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fm为3kHz。

    CO— 零偏压电容。

    指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时,扩散电容及结电容的容量之和。值得注意的,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即使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其参数的离散性也很大。手册中给出的参数往往是一个范围,若测试条件改变,则相应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25°C时测得1N5200系列硅塑封整流二极管的IR小于1OuA,而在 100°C时IR则变为小于500uA。

    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Vz— 稳定电压。

    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例如,2CW51型稳压管的Vzmin为3.0V, Vzmax则为3.6V。

    Iz— 稳定电流。

    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Rz— 动态电阻。

    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是工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例如,2CW7C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为 5mA时,Rz为18Ω;工作电流为1OmA时,Rz为8Ω;为20mA时,Rz为2Ω ; > 20mA则基本维持此数值。

    Pz— 额定功耗。

    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例如2CW51稳压管的Vz为3V,Izm为20mA,则该管的Pz为60mWo

    Ctv— 电压温度系数。

    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例如2CW58稳压管的Ctv是+0.07%/°C,即温度每升高1°C,其稳压值将升高0.07%。

    IR— 反向漏电流。

    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例如2CW58稳压管的VR=1V时,IR=O.1uA;在VR=6V时,IR=10uA。

    其他参数

    CT---势垒电容

    Cj---结(极间)电容, 表示在二极管两端加规定偏压下,锗检波二极管的总电容

    Cjv---偏压结电容

    Co---零偏压电容

    Cjo---零偏压结电容

    Cjo/Cjn---结电容变化

    Cs---管壳电容或封装电容

    Ct---总电容

    CTV---电压温度系数。在测试电流下,稳定电压的相对变化与环境温度的绝对变化之比

    CTC---电容温度系数

    Cvn---标称电容

    IF---正向直流电流(正向测试电流)。锗检波二极管在规定的正向电压VF下,通过极间的电流;硅整流管、硅堆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在正弦半波中允许连续通过的最大工作电流(平均值),硅开关二极管在额定功率下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直流电流;测稳压二极管正向电参数时给定的电流

    IF(AV)---正向平均电流

    IFM(IM)---正向峰值电流(正向最大电流)。在额定功率下,允许通过二极管的最大正向脉冲电流。发光二极管极限电流。

    IH---恒定电流、维持电流。

    Ii--- 发光二极管起辉电流

    IFRM---正向重复峰值电流

    IFSM---正向不重复峰值电流(浪涌电流)

    Io---整流电流。在特定线路中规定频率和规定电压条件下所通过的工作电流

    IF(ov)---正向过载电流

    IL---光电流或稳流二极管极限电流

    ID---暗电流

    IB2---单结晶体管中的基极调制电流

    IEM---发射极峰值电流

    IEB10---双基极单结晶体管中发射极与第一基极间反向电流

    IEB20---双基极单结晶体管中发射极向电流

    ICM---最大输出平均电流

    IFMP---正向脉冲电流

    IP---峰点电流

    IV---谷点电流

    IGT---晶闸管控制极触发电流

    IGD---晶闸管控制极不触发电流

    IGFM---控制极正向峰值电流

    IR(AV)---反向平均电流

    IR(In)---反向直流电流(反向漏电流)。在测反向特性时,给定的反向电流;硅堆在正弦半波电阻性负载电路中,加反向电压规定值时,所通过的电流;硅开关二极管两端加反向工作电压VR时所通过的电流;稳压二极管在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整流管在正弦半波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下的漏电流。

    IRM---反向峰值电流

    IRR---晶闸管反向重复平均电流

    IDR---晶闸管断态平均重复电流

    IRRM---反向重复峰值电流

    IRSM---反向不重复峰值电流(反向浪涌电流)

    Irp---反向恢复电流

    Iz---稳定电压电流(反向测试电流)。测试反向电参数时,给定的反向电流

    Izk---稳压管膝点电流

    IOM---最大正向(整流)电流。在规定条件下,能承受的正向最大瞬时电流;在电阻性负荷的正弦半波整流电路中允许连续通过锗检波二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

    IZSM---稳压二极管浪涌电流

    IZM---最大稳压电流。在最大耗散功率下稳压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

    iF---正向总瞬时电流

    iR---反向总瞬时电流

    ir---反向恢复电流

    Iop---工作电流

    Is---稳流二极管稳定电流

    f---频率

    n---电容变化指数;电容比

    Q---优值(品质因素)

    δvz---稳压管电压漂移

    di/dt---通态电流临界上升率

    dv/dt---通态电压临界上升率

    PB---承受脉冲烧毁功率

    PFT(AV)---正向导通平均耗散功率

    PFTM---正向峰值耗散功率

    PFT---正向导通总瞬时耗散功率

    Pd---耗散功率

    PG---门极平均功率

    PGM---门极峰值功率

    PC---控制极平均功率或集电极耗散功率

    Pi---输入功率

    PK---最大开关功率

    PM---额定功率。硅二极管结温不高于150度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PMP---最大漏过脉冲功率

    PMS---最大承受脉冲功率

    Po---输出功率

    PR---反向浪涌功率

    Ptot---总耗散功率

    Pomax---最大输出功率

    Psc---连续输出功率

    PSM---不重复浪涌功率

    PZM---最大耗散功率。在给定使用条件下,稳压二极管允许承受的最大功率

    RF(r)---正向微分电阻。在正向导通时,电流随电压指数的增加,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性。在某一正向电压下,电压增加微小量△V,正向电流相应增加△I,则△V/△I称微分电阻

    RBB---双基极晶体管的基极间电阻

    RE---射频电阻

    RL---负载电阻

    Rs(rs)----串联电阻

    Rth----热阻

    R(th)ja----结到环境的热阻

    Rz(ru)---动态电阻

    R(th)jc---结到壳的热阻

    r δ---衰减电阻

    r(th)---瞬态电阻

    Ta---环境温度

    Tc---壳温

    td---延迟时间

    tf---下降时间

    tfr---正向恢复时间

    tg---电路换向关断时间

    tgt---门极控制极开通时间

    Tj---结温

    Tjm---最高结温

    ton---开通时间

    toff---关断时间

    tr---上升时间

    trr---反向恢复时间

    ts---存储时间

    tstg---温度补偿二极管的贮成温度

    a---温度系数

    λp---发光峰值波长

    △ λ---光谱半宽度

    η---单结晶体管分压比或效率

    VB---反向峰值击穿电压

    Vc---整流输入电压

    VB2B1---基极间电压

    VBE10---发射极与第一基极反向电压

    VEB---饱和压降

    VFM---最大正向压降(正向峰值电压)

    VF---正向压降(正向直流电压)

    △VF---正向压降差

    VDRM---断态重复峰值电压

    VGT---门极触发电压

    VGD---门极不触发电压

    VGFM---门极正向峰值电压

    VGRM---门极反向峰值电压

    VF(AV)---正向平均电压

    Vo---交流输入电压

    VOM---最大输出平均电压

    Vop---工作电压

    Vn---中心电压

    Vp---峰点电压

    VR---反向工作电压(反向直流电压)

    VRM---反向峰值电压(最高测试电压)

    V(BR)---击穿电压

    Vth---阀电压(门限电压)

    VRRM---反向重复峰值电压(反向浪涌电压)

    VRWM---反向工作峰值电压

    V v---谷点电压

    Vz---稳定电压

    △Vz---稳压范围电压增量

    Vs---通向电压(信号电压)或稳流管稳定电流电压

    av---电压温度系数

    Vk---膝点电压(稳流二极管)

    VL ---极限电压

网友:
    第一张图片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