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认识接触器的选型原则与电流大小区分

楼主(2019-08-08):
教你认识接触器的选型原则与电流大小区分

     【导读】很多电力工作人员平时多是拿到接触器后就直接放到电路中使用了,很少有技术人员会仔细的看完接触器的各项参数指标等,更会留意接触器的选型。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说说接触器选型一般是怎么选的,接触器电流大小该怎么看,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一、接触器选型一般怎么选?

接触器的分类:

交流接触器的种类很多,其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按照一般的分类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按主触点极数分

可分为单极、双极、三极、四极和五极接触器。

单极接触器主要用于单相负荷,如照明负荷、焊机等,在电动机能耗制动中也可采用;双极接触器用于绕线式异步电机的转子回路中,起动时用于短接起动绕组;三极接触器用于三相负荷,例如在电动机的控制及其它场合,使用最为广泛;四极接触器主要用于三相四线制的照明线路,也可用来控制双回路电动机负载;五极交流接触器用来组成自耦补偿起动器或控制双笼型电动机,以变换绕组接法。

(2)按灭弧介质分

可分为空气式接触器、真空式接触器等。

依靠空气绝缘的接触器用于一般负载,而采用真空绝缘的接触器常用在煤矿、石油、化工企业及电压在660V和1140V等一些特殊的场合。

(3)按有无触点分

可分为有触点接触器和无触点接触器。

常见的接触器多为有触点接触器,而无触点接触器属于电子技术应用的产物,一般采用晶闸管作为回路的通断元件。由于可控硅导通时所需的触发电压很小,而且回路通断时无火花产生,因而可用于高操作频率的设备和易燃、易爆、无噪声的场合。

接触器的选型原则:

接触器作为通断负载电源的设备,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与被控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控制方式、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安装尺寸以及经济性是选择的依据。选用原则如下:

(1)交流接触器的电压等级要和负载相同,选用的接触器类型要和负载相适应。

(2)负载的计算电流要符合接触器的容量等级,即计算电流小于等于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接触器的接通电流大于负载的启动电流,分断电流大于负载运行时分断需要电流,负载的计算电流要考虑实际工作环境和工况,对于启动时间长的负载,半小时峰值电流不能超过约定发热电流。

(3)按短时的动、热稳定校验。线路的三相短路电流不应超过接触器允许的动、热稳定电流,当使用接触器断开短路电流时,还应校验接触器的分断能力。

(4)接触器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电流及辅助触头的数量、电流容量应满足控制回路接线要求。要考虑接在接触器控制回路的线路长度,一般推荐的操作电压值,接触器要能够在85~110%的额定电压值下工作。如果线路过长,由于电压降太大,接触器线圈对合闸指令有可能不起反映;由于线路电容太大,可能对跳闸指令不起作用。

(5)根据操作次数校验接触器所允许的操作频率。如果操作频率超过规定值,额定电流应该加大一倍。

(6)短路保护元件参数应该和接触器参数配合选用。选用时可参见样本手册,样本手册一般给出的是接触器和熔断器的配合表。

(7)接触器和其它元器件的安装距离要符合相关国标、规范,要考虑维修和走线距离。

注意:接触器和空气断路器的配合要根据空气断路器的过载系数和短路保护电流系数来决定。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应小于空气断路器的过载电流,接触器的接通、断开电流应小于断路器的短路保护电流,这样断路器才能保护接触器。实际中接触器在一个电压等级下约定发热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比值在1~1.38之间,而断路器的反时限过载系数参数比较多,不同类型断路器不一样,所以两者间配合很难有一个标准,不能形成配合表,需要实际核算。

二、接触器电流大小怎么看?

一般选接触器容量如是阻性负载,按接触器容量的百分之八十算。如是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应是电机电流的1.5到2倍,再大一点更好。

举例说明:

常用的交流接触器CJ20—100,线圈电压AC220V,查该接触器的资料可知,线圈消耗功率有二个:

起动(吸合时)功率为570VA,可估算得起动电流约为2.6A,

吸持(维持)功率为61VA,可估算得吸持电流约为0.3A.

以上就是给大家讲解的接触器选型及如何看电流大小的全部内容,想要学好电气知识平时一定要多钻研深究,多动脑子,多学习,才能日积月累成为一名优秀电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