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款DCDC次级同步整流电源, 请问红圈的两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8-08):
这是一款DCDC次级同步整流电源, 请问红圈的两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路给同步MOS做RCD吸收,单讲D的功能就是单向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给同步MOS做RCD吸收,单讲D的功能就是单向导通。

    感觉不像RCD,因为此时的MOS就是普通的空开 电流从S到D流向。

网友:
    这个和 ORING会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消磁回路,在每一路同步MOS关闭后,变压器漏磁产生反向电动势,通过对应的D及C1R6回路吸收,如果C1电压高于输出电压则将能量回馈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