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dbm 的信号经过3db 衰减器,输出端信号幅度还是-171dbm怎么办?

楼主(2019-08-08):
请教大神,171dbm 的信号经过3db 衰减器,输出端信号幅度还是-171dbm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你确定你能测量到-171dBm的信号?

网友:
    171以下不可以衰减

网友:
    有可能是前级的噪声放起来的。

网友:
    我们平时测的信号功率都是信号和噪声的叠加和。

网友:
    Thermal Noise -174dBm/Hz
    如果加了3 dB衰减器
    Noise Floor就变成了 -171 dBm/Hz
    所以  这情况下
    你预期中那个-174 dBm的讯号   是量不到的

网友:
    怎么测试到-171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