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中能否计算有源VSWR和有源S参数(active VSWR/S-parameters)?

楼主(2019-08-08):
有一个8端口网络(用*.s8p文件导入),在每个端口都馈入信号(幅度、相位各不相同)时,计算每个端口上的VSWR(有源驻波active VSWR), vswr(S11)好像还不是我想要的

请问:ADS中能否计算有源VSWR和有源S参数(active VSWR/S-parameters)? 如果能我该怎么设置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就直接把:dB(S(1,1)) 改成 vswr(S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把:dB(S(1,1)) 改成 vswr(S11)。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