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的几种不同的模式?

楼主(2019-08-08):
 静电放电实验有人体模式、机械模式和充放电模式,我想问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几种不同的模式?这几种模式分别有什么好处?

网友:
    我有个客户是做芯片的,他们也正在考虑做人体模式和机械模式。

网友:
    有时候你看IC规格书,说IC能达到比如4kV抗静电能力,这个测试方法和仪器与产品是不一样的,通常IC抗静电能力4kV,按产品级的试验方法,也就能扛个1kV。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静电放电测试的不同模式,EMC标准里面没提到吧,我好想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静电放电测试的不同模式,EMC标准里面没提到吧,我好想没见过。

标准里好像是没提到,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
    人体模型是模拟人活动时身体与衣服摩擦产生的电荷;
    电子器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电荷;

网友:
    我们常用的IEC61000-4-2为系统级ESD测试方法,使用的HBM模型电阻和电容分别为330Ω和150pF;芯片级测试标准有MIL-STD-883J,其中的HBM模型的电阻和电容分别为1500Ω和100pF,前者的比后者严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