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请问电放电发生器为什么要设计尖头和圆头两个枪头?

楼主(2019-08-08):
静电放电发生器为什么要设计尖头和圆头两个枪头?这两个枪头各有什么用处?如果只用一个尖头或只用一个圆头,分别用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有什么影响?
平时觉得,知道这两种枪头的用处,但有人问起来,又不知道从哪方面、能用比较专业的角度去解释,特向各位大神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
    接触放电:尖头可以精确定位接触点
    空气放电:圆头是模拟手指,触碰时不会插入小的孔缝;圆头状比尖头更易累计电荷,放电持续时间更长。

网友:
    接触放电用尖头更容易实现单点静电释放,圆头的模拟手指靠近金属时的空气放电

网友A:
从标准中看,尖头的精确定位是为了保持测试一致性。
    防空气放电的措施有一个就是加大空间隔离,所以空气放电头的尺寸也有规定,有些孔缝不能插入;
    空气放电中有一个电压保持时间,圆头比尖头更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标准中看,尖头的精确定位是为了保持测试一致性。
防空气放电的措施有一个就是加大空间隔离,所以空气 ...

楼主:
    搞清楚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