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8属性显示奇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8):
装了个AD18.0.11,点一个圆的属性,有时候宽度,半径等参数无法显示,如下图所示,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把属性框拉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属性框拉大就可以

哦哦,好吧,还以为就这点

网友:
默默看看怎么回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