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MATLAB这一统计软件,在什么情况下更适合使用呢?

楼主(2019-08-08):
对于MATLAB这一统计软件,在什么情况下更适合使用呢?使用MATLAB可以得到数据的哪些特征?

网友:
相比较R等数学语言相比,Matlab偏重工程,和Erlang、Scheme、Pyrhon等通用编程语言相比,Matlab需要的编程背景更少。
Matlab在国内大学中比较普及,中文文献比较多。因为编程简单,拥有很多工具箱,而你实现功能其实就是调用下就可以了,因此非常适合业余开发者。
Matlab本身是图灵等价的编程语言,换言之,任何图灵等价的别的语言(比如C语言,汇编和Basic语言)能做的事情,在不考虑性能的情况下,Matlab肯定也能做。
Matlab的缺点是效率低。

网友:
这不是编程工具能直接给你的。你首先要有领域的知识,关于医药,这个我不懂,我只能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要研究某种药物的代谢和某个生理指标的关系,那么你首先要一些猜想,也就是你得猜测分析哪些东西也许是有用的。然后数学建模,找出相关指标。
用某种算法,比如正交分析或者线性回归,然后编程计算,然后验证你的数据,这是需要你的领域知识的。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指望程序能自动分析数据的规律,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