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DR接口中分配虚拟VCCIO引脚,无论它是连接到PCB上的VCC还是GND???

楼主(2019-08-08):
如何在DDR接口中分配虚拟VCCIO引脚,无论它是连接到PCB上的VCC还是GND?4 Y  J& F+ ~7 A9 Y

网友:
伪VCCIO是虚拟VCCIO。伪地是虚拟GDN。设计需要根据外部连接驱动伪电源I / O焊盘。 (即,将它们指定为OUTPUT,让你的设计驱动1’用于伪VCCIO焊盘,0’用于伪GND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