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电容之后读写卡的距离为1.5cm,但是之后无论调大调小各个电容都无法使读写距离....

楼主(2019-08-08):
在调RC522电路的时候,调整电容之后读写卡的距离为1.5cm,但是之后无论调大调小各个电容都无法使读写距离增加,应该怎么办?

请教大神,
有没有什么调试方法?是不是天线本身的电感不够? 非常感谢!

网友A:
    以前调都是设置的距离是6cm ,  看看调宽一点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调都是设置的距离是6cm ,  看看调宽一点有没有效果。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