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看错——二极管钳位电路都在这了

楼主(2019-08-09):
    你没看错——二极管钳位电路都在这了

    钳位电路简介
    1、功能:将输入信号上移或下移,并不改变输入信号的波形。

    2、基本元件:二极管D、电容器C及电阻器R(直流电池VR)。

    3、类别:负钳位器与正钳位器。

    4、注意事项:D均假设为理想型二极管,RC的时间常数也足够大,不致使输出波形失真。任何交流信号都可以产生钳位作用。
    负钳位器
    (1) 简单型

    工作原理:

    Vi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C充电至V值,Vo=0V
    Vi负半周时,二极管关闭,Vo=-2V

    (2) 加偏压型
    工作原理:

    Vi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C被充电至V值(左正、右负),Vo=+V1(图a)或-V1(图b)。

    Vi负半周时,二极管关断,RC时间常数足够大,Vo=VC+Vi(负半周)=2V。

    几种二极管负钳位器电路比较:
    正钳位器
    (1) 简单型
    工作原理

    Vi负半周时,二极管导通,C充电至V值(左负、右正),Vo=0V。

    Vi正半周时,二极管关断,Vo=VC+Vi(正半周)=2V。

    (2) 加偏压型
    判断输出波形的简易方法:

    1、由参考电压V1决定输出波形于坐标轴上的参考点。

    2、由二极管D的方向决定原波形的移动方向,若二极管的方向为漏了二极管图,则波形必须向上移动;若二极管的方向为漏了二极管图,则波形必须往下移动。

    3、决定参考点与方向后,再以参考点为基准,将原来的波形画于输出坐标轴上,即为我们所求。

网友:
    二极管钳位电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