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理:用混合信号FPGA控制电压攀升率

楼主(2019-08-09):
功率管理:用混合信号FPGA控制电压攀升率

引言(混合信号FPGA控制多电平系统的电压攀升率):随着工艺尺度不断缩小,器件常 常需要多个电源。为了减小功耗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器件的核心部分一般趋向于 在低电压下工作。为了与传统的器件接口,或与现有的I/O标准配合,I/O接口的工作 电平往往与核心部分不同,一般都高于核心部分的工作电压。器件通常支持电平各不 相同 (1.8V、2.5V 或 3.3V)的多个I/O组件。为能重新配置器件或对器件重新编程, 通常还需要支持另外一个电源。显然,这些电源间相互关联,以及电源数量的增加, 会大大增加板级电源管理的复杂性。 采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和专用集成电路 (ASIC) 的设计可能需要4到5个,甚至更多的电源,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和电压攀 升率完成上电,从而避免诸如闭锁、涌流或I/O口争夺等问题。此外,许多应用都要求 上电顺序和电压攀升率可调节,以适应不同的应用情况。 为了满足这些应用要求,功 率系统管理部分必须具备上电即用的能力,这样,它才能对多个模拟电压输入进行采 样和监控。功率系统的管理器要基于系统需求,以适当的电压攀升率顺序启动多个电 源。该管理器还需具灵活性,能调节出不同的上电顺序和电压攀升率,并记住上电顺 序和电压攀升率控制中使用的参数。

网友(2022-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