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 选到了内层 按F2走线 一直都是跳到顶层或底层,内层拉...

楼主(2019-08-09):
今天又遇到一个问题;6层板 选到了内层 按F2走线 一直都是跳到顶层或底层,内层拉不出来线。

请问该在哪里设置?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6层板比4层板应该有哪些需要特别设置的?
貌似4层板默认的设置就能得心应手。
换成6层就有很多问题出来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最后怎么解决的忘了。。。。

楼主:
    没办法只好到Roter里去拉走线。

网友:
    只在Roter走线

网友:
    规则--走线--把层加进来

网友:
1.要设置过孔对,2.在设置里之前的TOP-BOTTOM,改为2-5层

网友A:
    要切换到router,在“Design properties”对话框中选择“layer”,把要走线的层打勾,才可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切换到router,在“Design properties”对话框中选择“layer”,把要走线的层打勾,才可以走线。

谢谢你,非常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