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Designer 和SIP 的区别

楼主(2019-08-09):
请教一下,allegro 下面有 SIP 和PACKAGE DESIGNER这两个工具,有什么区别? 只设计封装基板,用哪个更好?
两个工具产生的文件 .sip和.mcm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用起来差不多的

网友A:
    APD (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 Especially for Side by side DIE placement .
    SIP (System in package ) --> Especially for stacked  DIE with passive component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D (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 Especially for Side by side DIE placement .
    SIP (System in packag ...

    这个回答很精准

网友(2019-10-09):
    多芯片时建议用sip

网友(2020-03-16):
    这个回答很精准

网友(2021-01-20):
    各位大神,有 APD 或者是SIP 相关教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