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將雙運放拆成兩個邏輯, 用同一封裝

楼主(2019-08-09):
請問 pads 裡要如何將雙運放 拆成兩部分
封裝用同一個 ?

网友:
一个part里面建立不同的 Decals,设为A和B,共用一个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自問自答:
 自己摸索出方法
1. 先建立一  parts
2. 在這  parts   建立不同的 Decals (圖標 edit graphs )
3. 不同的 Decals  的腳位 ( termainal  ) 編號不可重複
4. 選封裝 PCB
4. SAVE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