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中性线、地线你会接吗?

楼主(2019-08-09):
    零线、中性线、地线你会接吗?

【导读】简单说,中性线和零线都是从电源的中性点引出来的导线。中性点接地后引出来的导线叫零线,中性点没有接地因出来的导线叫中性线。和大地接通的导线叫地线。如果零线、中性线、地线接错了会怎样?

零线和中性线在三相四线中实际上是同一根线,但对于三相线中的其中一根相线来说也就是单相电路来说,它是提供这根相线的电流的“回路”线,如果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它的对地电压不为零的。中性线是指在“星形接法”的三相交流电路中,三根相线的连接时的一根“公共线”,在严格的绝对平衡的三相交流负载中,这根中性线是零电位,也就是电压为零。但是为了防止负载“不平衡”而使中性线带电,则要将中性线接地。而接地线则不是指电流回路中的线,它是一根保护线,零线接地,中性线接地,设备外壳保护接地等都是指这根线,它不参与设备的运行,正常时不提供电流回路。

    简单说,中性线和零线都是从电源的中性点引出来的导线。中性点接地后引出来的导线叫零线,中性点没有接地因出来的导线叫中性线。和大地接通的导线叫地线。

中性线(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在工频低压电路中,简单讲他们有结构和原理上的区别。

1. 结构的区别:

零线(N):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 原理的区别:

零线(N):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断线的危害

    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线路中,正常情况下零线是不带电的,这是因为正常时零线上任一点和大地都是同电位的 缘故。但是在零线断线后,负荷侧的中性点会产生位移电压,此时若人碰到断落的零线,电流将由相线—负载—零线—人体—零点—相线形成通路,这是极为危险的。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此时电流通过负载后加在人体上的电压有多大:假如A相有两盏灯没有关,每盏灯50W,则用欧姆定律可算出一盏灯的电阻R1=U的平方/P=(220×220)/50=968Ω,R2=968Ω,R1与R2并联,总阻值R灯总=R1R2/R1+R2=968×968/(968+968)=484Ω,若人体电阻等于1500Ω,此时R灯总与R人串联,电路中电流为I=U/R=220/(R灯总+R人)=220/(484+1500)=0.11A=110毫安,加在人体上的电压为1500×0.11=165V,如此高的电压和电流随时能致人于死地。

除了威胁人的生命安全,零线断线还威胁用电设备的安全, 设接在A相的两盏灯仍为每盏50W,接在B相的一盏灯也为50W,由串联电路的分压原理可知,接在A相的负荷总功率大,但其阻值小,分得的电压也小。而接在B相的负荷功率小,其阻值大,分得的电压也大,必将大于正常的220V电压,所以接在B相的电器很容易被烧坏。

    可见,零线断线对人身和设备都可能造成伤害,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规程才规定在三相四线制电路中,中性线上不允许装设保险。

如何区分零线和地线
一、接线标准:

    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

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

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

    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

二、在总线上装一漏电断路器,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测试时要注意安全,可能会有小火花,要有心里要准备,别吓一跳!

三、如果在家中:

1、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

2、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

3、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

    最简单的,拿个220V的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棵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区别零和地.亮的是零,稍暗的是地.

四、用万用表

    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

    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地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接错的后果
    一、因为是交流电,所以火和零互换对电器没什么影响。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主要是维修时用。最好还是别换。

    二、零和地接反或混接,这个平时没事,但比较危险,地线不能接到零线上。否则导致设备外壳带电。(一般设备正常时外壳几乎不带电)

三、进户的地线可以临时做零线用(这样电表不转,属于偷电),但如果你想做长久的用,有许多不利因素,如:由于接地点环境的变化(雷雨、湿度等)导致电压不稳;变电所因素使火线对地电压达到380V等,都能导致用电设备很容易受到影响及严重损坏。

网友:
    知道,没实际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