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 埋盲孔生成网表问题

楼主(2019-08-09):
    pcb有埋盲孔,生成DRILL文件也生成了几个不同的文件,在CAM350里面生成网表时只能选一个,对比网表报很多开路错误,如何解决?请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
    应该是搞错了,报错和这个没关系,这个默认导入通孔就可以。

网友:
    要在下图的选项里面设置

楼主:
    搞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