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没有输出怎么办?

楼主(2019-08-09):
做了一款开关电源,AC 85V-265V输入,输出功率5V/3A,12V/1A。现在输入220V,开关电源没有输出,测量辅助绕组,电压是8V,我设计是13V。2845单独加12V电,6脚有脉冲输出,幅值11V,占空比50%,可见片子没有问题。变压器参数,原边绕组82匝,5V绕组5匝,12V绕组12匝,13V辅助绕组13匝。请请教大神,非常感谢,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
    启动电阻偏大了,换成150K-200k试试。

楼主:
    启动电阻换成200k,立马有输出了,但是纹波太大,主反馈5V纹波高达6V。负载情况,5V输出1.2A,12V输出0.5A。测量反馈绕组输出38V,设计是13V,2845内部稳压管起作用了。是不是反馈绕组有问题?还是反馈电路、还是PCB布局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电阻换成200k,立马有输出了,但是纹波太大,主反馈5V纹波高达6V。负载情况,5V输出1.2A,12V输出0.5A ...

注意纹波测试方法,去掉地线夹就近在输出电容两端测。辅助供电电压偏高,可以适当减少匝数,或者增大R10,绕组同名端也要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纹波测试方法,去掉地线夹就近在输出电容两端测。辅助供电电压偏高,可以适当减少匝数,或者增大R10 ...

    去掉地线夹怎么测?我直接测负载两端电压的,同样的方法,测明纬开关电源输出,波形很平稳。感觉这个纹波高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