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uc3842做buck电源不用变压器的情况下怎么驱动Nmos?

楼主(2019-08-09):
请教大神,uc3842做buck电源不用变压器的情况下怎么驱动Nmos?感谢!

网友:
如果不用 同步续流,且不用辅助电源的话,可能用变压器是最可靠的驱动方式。因为,不同步续流的话,自举电路充电可能得不到保证。

网友:
    把UC3842的地接到主MOS管有S极不就行了么?

网友:
    加半桥型的驱动芯片。

网友:
如果把管子放下面就可以直接驱动啦。

网友:
    管子放下面,低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