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下 HFSS导入dxf 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08-09):
请教 一下 HFSS导入dxf 需要怎么设置?感谢!

网友A:
    直接import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import就可以吧。

1、会出来很多层  sheet     2、不知如何设置solid。

网友:
    你导入时设置的是脚本还是另外一个?

网友:
    导入时有个对话框的,选择时候选择脚本那个选项试试。

网友B:
    写一个脚本,选择需要的图层

网友:
    请问你现在会设置脚本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脚本,选择需要的图层

设置脚本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脚本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I

看下help文档或者下面的链接
http://www.edatop.com/hfss/3599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help文档或者下面的链接
http://www.edatop.com/hfss/35995.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