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管的奇特用法分析

楼主(2019-08-09):
    各位大神们:请帮忙分析下这个NMOS管的奇特用法。此电路作用是是为了防止Load 短路或者过流时不会拉低输入电源的电压。Q1: GS>Vth NMOS 才能完全导通,是否MOS管Q1 的G极有更高的电压?
    Q2:个人感觉如果作为防反接或者电路中为了短路隔离的作用,用PMOS是否更加合适?

网友:
    这个电路象是两个电源互为备份的功率“或”电路。传统上只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即相当于图中MOSFET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就可实现隔离功能,使用MOSFET是为了用超低的沟道电阻旁路掉二极管,降低能耗。显然为了防止失效电源被倒灌,必须监视电源电压,(图中Y6等)以便必要时及时关断相应MOSFET.

网友:
    信息似乎不全,只看这个电路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二楼说得有道路,之所以用mos管是因为导通阻抗小,降低损耗,左侧的mos管是用于防止电源倒灌的,右侧的mos管是用于供电控制的。这种电路在笔记本电脑里面比较常见。

网友:
    Q1:是,可用电荷泵提供这个G级的驱动电压
    Q2:通常来说,同样的耐压与Id下,NMOS的导通内阻更低(N沟道与P沟通的工艺不一样),价格更低。

网友A:
    2个都是NMOS,Q2应该是防止倒灌的,但是Q ,Q2的2个寄生二极管都是正向导通,所以即使后面出现短路,二极管还是导通啊,mos的开关作用就失效了,大家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都是NMOS,Q2应该是防止倒灌的,但是Q ,Q2的2个寄生二极管都是正向导通,所以即使后面出现短路,二极管 ...

    我搞错了G极,纠正一下我的评论,应该都是NMOS.

网友:
    信息量不够,没法详细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负载过流或者短路,二极管是导通的,不可能限制电流,所以也达不到防止拉低电源电压的作用。
    我倾向于2楼的观点,就相当于低压降的防倒灌隔离二极管。

网友:
    2楼正解,这个电路仅仅是电源备份而已,NMOS相比PMOS价格更便宜,所以选择NMOS